关于三相整流的电压和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
比如一个三相变压器输入380V功率3000w,输出220V三相交流电,再经过全桥整流
问题:
1. 变压器的输入侧(380)线电流是多少?
2. 经过全桥后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3. 经过全桥后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假设所有转换效率都是100%

关于第2个问题,网上有说是2.34*220,但实际测量是300V左右,出入有点大

网友A(2012-06-27):
三相全桥整流输出电压是相电压的2.34倍。注意是相电压哦!
220V三相电压的相电压是220的0.577倍,也就是127V。
那么整流输出电压是2.34*127=297V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说的很清楚,还有是问题1,3怎么算?

网友A:
变压器输入端额定电流:I=P/U/根号3=3000/380/1.7321≈4.56A
整流输出额定电流:Id≈P/1.05Ud=3000/(1.05*297)≈9.6A

网友B(2013-07-02):
引用 网友A:
三相全桥整流输出电压是相电压的2.34倍。注意是相电压哦!
220V三相电压的相电压是220的0.577倍,也就是127 ...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如果在三相整流电路之前没一个线上都串联一个电阻,我知道那是降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计算电阻后面的电压值(就是三相整流桥的电压),是不是得看整流二极管的特性啊,对了前面降压的电阻是用66K欧姆的,功率:1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如果在三相整流电路之前没一个线上都串联一个电阻,我知道那是降压,但是我不知道 ...

如果加了电阻,除了二极管特性,我觉得更加跟负载的特性相关了。这里如果忽略了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假设转换效率100%)就应该完全是由负载决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了电阻,除了二极管特性,我觉得更加跟负载的特性相关了。这里如果忽略了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假设 ...

你的意思是,就是跟电阻有直接关系。如果串联两个电阻33K欧姆的,就是每个33K欧姆的分压??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了电阻,除了二极管特性,我觉得更加跟负载的特性相关了。这里如果忽略了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假设 ...

就拿这个来说吧,上面写着的240V 88V 110V 都是测出来的,他们不是有效电压,应该除根号3就是有效值了,他应该是线电压,我现在就想知道他是怎么降压的,降多少?怎么求的?

电阻左边分别接380V交流电

电阻左边分别接380V交流电

网友D:
不知道负载,没法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拿这个来说吧,上面写着的240V 88V 110V 都是测出来的,他们不是有效电压,应该除根号3就是有效值了, ...

首先,用万用表或是其他读数仪器测出来的电压应该都是有效值。
其次,有效值和最大值的关系是根号2倍的关系。
再次,你这种情况下,负载是开路,也就是无穷大。不过我注意到在图的右上端还有一根线接出去了,估计是带有其他负载吧!

网友E(2013-08-15):
这个应该是三相供电的缺相检测电路。测量整流后的纹波电压来判断是否缺相。

网友F:
1、变压器输入侧的电流跟变压器的效率有关系
3、变压器功率/直流母线

网友F:
如果不考虑效率的话1000/220就是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