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法问题

楼主(2012-06-27):
void FirChVotage()
{
        xdata char FirVoltage[5] = {0};
        xdata ulong tempCode = 0;//存储内码值
        xdata ulong tempFilterCode = 0;//对内码值滤波
        xdata uint voltage = 0;//存储电压值

        tempCode = ReadFromCS1180Channel1();//读通道1的内码值
        tempFilterCode = FilterDatChannel1(tempCode);//对通道1的内码值进行滤波
//        while(!(CheckWeightStable(tempFilterCode,0)));//对滤波后的值判稳后放到realCode[0]中
        voltage = (uint)(tempFilterCode*PRECISION);
        ComplexDisp(FirVoltage,voltage,0);
        LoadMutiDat(0x76,FirVoltage,5);
        DispOn();

}

voltage = (uint)(tempFilterCode*PRECISION);
这里的乘法到底有什么问题,得到的结果完全不理解。这里PRECISION = 0.149,tempFilterCode 是1342左右,但是这里以乘后就是60429。这是怎么回事?
当我在voltage = (uint)(tempFilterCode*PRECISION);之前把tempFilterCode强行赋值1342,在让他们相乘得到的结果是对的,单独显示滤波后的内码值tempFilterCode也是对的,为什么他们自己相乘结果就错了?

网友A:
0.149是啥,浮点数。
tempFilterCode*PRECISION的结果是啥,浮点数。
uint取低16位。
看看浮点数是如何表示的,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B:
把你的 PRECISION 定义贴出来。

网友C:
试了一下,没有问题,RT你这应该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建议关掉中断测试

网友D:
那就问题就出在这里呀:tempFilterCode = FilterDatChannel1(tempCode);//对通道1的内码值进行滤波
//        while(!(CheckWeightStable(tempFilterCode,0)));//对滤波后的值判稳后放到realCode[0]中
去这两个函数里去查找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侠帮我,我直接用数字乘和您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当我调用读内码,用这个结果来乘就错了。还有我直接显示读内码的函数的返回值也没有问题。这就变得特别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