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33 LVDS 25 LVDS 18到底能不能直连

楼主(2012-06-27):
(无正文)

网友A:
在使用LVDS电平标准时,你应该关注的是LVDS接口的信号特性而不是接口缓冲器的供电电源特性。只要这两种
接口(1.8V和2.5V)能够提供相同的共模电压和相匹配的输入输出差分摆幅,那么它们之间的直流耦合互联是没
有问题的。对于缓冲器的供电来说,供电电压要落在器件推荐的电压范围之内这也很重要,这样接口缓冲器才能
正常工作。

楼主:
太清楚了,谢谢啦。

网友B(2013-11-08):
版主,,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前端ADC输出1.8V的LVDS信号(直流偏置1.2V,摆幅200mv),这样能直接给FPGA来处理吗?该FPGA支持标准的LVDS 2.5V和3.3V(ANSI/TIA/EIA -644标准),我看了资料,貌似这个标准规定的摆幅范围是257~454mv,这样是不是不兼容,不能直接连啊,,那要怎样处理呢?也没有找到LVDS1.8V缓冲芯片之类的。。。。。求解答,着急。。谢谢!

网友C(2016-04-28):
引用 网友B:
版主,,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前端ADC输出1.8V的LVDS信号(直流偏置1.2V,摆幅2 ...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D:
你确定你出的200mv摆幅 是lvds电平,这也太低了,lvds直流电平是多少不重要,直流电平不一样可以用隔直电容,然后分压电阻重新设置直流偏执。但你的这个摆幅我觉着你是不是哪接的有问题,这么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版主,,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前端ADC输出1.8V的LVDS信号(直流偏置1.2V,摆幅2 ...

你确定你出的200mv摆幅 是lvds电平,这也太低了,lvds直流电平是多少不重要,直流电平不一样可以用隔直电容,然后分压电阻重新设置直流偏执。但你的这个摆幅我觉着你是不是哪接的有问题,这么低

网友E(2019-03-05):
引用 网友B:
版主,,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前端ADC输出1.8V的LVDS信号(直流偏置1.2V,摆幅2 ...

你好,我想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有个同样的问题接FPGA LVDS接2.5V可以吗,

网友F: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439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