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M32F103r8 复位电路

楼主(2012-06-27):
刚接触这个IC不久,看到线路上的复位电路如下图,感觉很奇怪....一般不是用阻容复位的?用的是内部晶振,没用外部的。如果用外部晶振的话,这个复位电路是不是要改?

网友A:
复位脚要接电容到地. 这点是必要的.
复位脚上拉通常是 100K, 这不是必要的. 因为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
这是 ST 的文档推荐的. 没有特别的要求, 不必要去更改这个电路

楼主:
复位脚要接电容到地. 这点是必要的.
--------------可是复位脚接的是电阻,没有接电容接地啊

网友A:
所以, 这样的接法不妥啊

网友B:
复位可能有问题

楼主:
恩,好的。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我图上的接法是妥当的...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