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7):
PWM输入时,自举电容,否则上面的NMOS无法饱和导通的。

网友B:
自举电容,提高电压的。
LZ可以设想下,当上面的管子导通的时候S极和输入电压导通了,电势就会升高。还想让GS间的电压达到导通的话,就需要升高驱动电压。
管子没导通的时候,电容充电,当管子导通的时候,VB端的电压就是电容的电压加上S极上的电压。

网友C(点评):
嗯 说的通俗易懂呢

网友D(2013-09-27):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提高电压的。
LZ可以设想下,当上面的管子导通的时候S极和输入电压导通了,电势就会升高。还想让 ...

大神,请问 VB点的电压和H0的电压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提高VB的电压就能够让上臂的MOS管饱和导通?

从外围电路上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