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做到全桥和半桥滤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7):
现在给u11供电的就是半波整流,
正半周期间,
-b>>d5>>c7>>d17>>-a
负半周
-b<<d19<<c7<<???这里就是你说的经过d19过来,但是要搞清楚,对于c7这路他没回路。

网友B:
一定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C:
仿真结果,LZ位D5可以出 半桥滤波 的说

网友D:
3楼是多了个倍压电路。

网友E:
3楼电路是不可行的,这样的电路,上下两组电压会相互牵扯。
当上侧24V电压所带负载为轻载或空载时,下侧的5V无法带重载,否则除了5V电压不足外,还会让上侧的24V电压上升到60V以上,这时其实上侧变为倍压电路。
要让这电路正常工作,必需让负载满足这样的条件:上侧24V的负载电流必需要大于下侧5V的负载电流,否则,24V电压会被强行抬高,而5V电压会被拉低。
再说,这里的稳压管D5,也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将会热得冒烟的。

楼主没说明“想再接一个半桥滤波,给7805作输入用的”的用意,如果希望通过半波整流来减少7805的损耗,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网友B:
请问8楼你的判断有何依据?愿闻其详。
8楼仔细看看。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观察下面C2的充放电回路,当交流AB两端B正A负时,C2充电,电流回路如图所示,电容C3也同时充电,达到D5的稳压值后由D5分流,最后流经D1到AC24V_A。
当交流AB两端A正B负时,C2放电,如下图,电流回路流经D2,C1(和负载),D5,C2,最后回到AC24V_B。
很明显,C2放电回路中串有C1(和负载),或C1所并联的负载空载后,C2的放电路回路截断,C2不能放电,下一周期也不以充电,C3上也得不到连续电流。
也就是说,C3所并的负载能否得到电流,取决于C1所并联的负载,C3上的负载电流没法大于C1上的负载电流。
如果还不理解,亲手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B:
LS说的对。修改2点就可以了。

1。 D5稳压管阳极接地改为接AC24V_A;
2.   C2电解电容正极、负极交换。

网友B:
还有按照10楼的分析,D5冒烟就不太可能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光修改这两点,还是不可行。
1。D5稳压管阳极接地改为接AC24V_A后,确实可以消除两组输出电压相互牵扯的现象,但C2上的电压,在一个周期内,总存在正向和负向,所以C2需要使用无极性电容,或两个有极性电容反向串联代换。

2。D5将会耗散更大的功率,发热更利害。其实这部分额外的电路相当于倍压整流电路,同时也是并联稳压电路,负载空载时,D5消耗功率最大。

3。这部分的电路是多此一举,负载需要的是5V,却通过倍压整流到24*2*1.414=67V 的等效电压,再通开10V稳压管并联稳压,再送至7805二次稳压,其效果还不如楼主位电路,更直接的方法是在第一组电压上直接通过7805降压。

网友B:
我看还是用LM2576-5.0替代7805得了。LM2576发热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