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扩展的“MUL”和“DIV”

楼主(2012-06-27):
扩展的“MUL”和“DIV”,在编程时怎么实用,能用c语言代码实现吗?请大师们附相关的资料和代码。

网友A:
使用高级语言时虽然不能不懂指令集,但一般情况下也不用象汇编那样逐指令对应。做数**算时直接写表达式就行了,其它细节问题,比如参与计算的数据位数、整型/浮点、运算优先级、对应的机器指令和优化等,让编译器帮你完成就行了。
如果有很特殊的需要,必须对应机器指令,有几种解决办法:
1、编写汇编模块
2、使用行间汇编(会影响C语言优化)
3、使用编译器提供的intrinsic函数,这些函数一般直接对应到机器指令。

网友A:
唉,随便写几个字就能碰到敏感词:L

楼主:
还是不能明白,可以附代码吗

网友B:
虽然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很高深。。。

网友C:
keil C 不支持此扩展应用

网友D:
编译器提供的intrinsic函数,这些函数一般直接对应到机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