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钟程序写了大半天,求批判

楼主(2012-06-27):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hh,hl,mh,ml,sh,sl;  //6个变量分别为时的十位、个位;分的十位、个位,秒的十位、个位
uchar code seg[]={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数码管段码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程序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xianshi(uchar h1,h0,m1,m0,s1,s0)  //显示子程序
{
  P0=0xff;        //防止数码管余辉出现
  P2=0x7f;        //选择时的十位
  P0=seg[h1];       //显示时的十位
  delay(10);
  P0=0xff;
  P2=0xbf;
  P0=seg[h0];       //显示时的个位
  delay(10);
  P0=0xff;
  P2=0xdf;
  P0=0xbf;        //显示横线
  delay(10);
  P0=0xff;
  P2=0xef;
  P0=seg[m1];        //显示分的十位
  delay(10);
  P0=0xff;
  P2=0xf7;
  P0=seg[m0];         //显示时的个位
  delay(10);
  P0=0xff;
  P2=0xfb;
  P0=0xbf;         //显示横线
  delay(10);
  P0=0xff;
  P2=0xfd;
  P0=seg[s1];        //显示秒的十位
  delay(10);
  P0=0xff;
  P2=0xfe;         //显示时的个位
  P0=seg[s0];
  delay(10);
}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TR0=1;
hh=2;hl=3;mh=5;ml=9;sh=5;sl=0;   //程序初始化,初始化赋值时间23-59-50;
while(1)
{
  if(count==20)      //定时器是否到1S,到了count清零,秒个位加1
  {
   count=0;
   sl++;
   if(sl==10)      //判断秒个位是否到10,到了秒个位清零,秒十位加1
   {
    sl=0;sh++;
    if(sh==6)     //判断秒十位是否到6,到了秒十位清零,分个位加1
    {
     sh=0;ml++;
     if(ml==10)   //判断分个位是否到10,到了分个位清零,分十位加1
     {
      ml=0;mh++;
      if(mh==6)  //判断分十位是否到6,到了分十位清零,时个位加1
      {
       mh=0;hl++;
       if(hl==10) //判断时个位是否到10,到了时个位清零,时十位加1
       {
        hl=0;hh++;
       }
       if(hh==2&&hl==4)  //时间是否为24时,是时清0
       hh=0;hl=0;
      }
      }
     }
    }
   }
   xianshi(hh,hl,mh,ml,sh,sl);    //调用显示子程序
}
}
void time50() interrupt 1       //每50ms中断一次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count++;
}
这是板子的原理图:
程序是我根据EDA实习时用VHDL写的一个时钟程序该的,上午因为把hh,hl...这6个变量定义成了局部变量出了一堆错误,害的偶调试N久无果后满脑子浆糊的去抄了会书,抄到变量的作用域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唉~~菜鸟的悲剧啊~~~
求高手批判啊~
那个显示子程序我总感觉可以写的更简单些的,但是不知道该咋写~~~

楼主:
我要强烈批判这种写法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程序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楼主:
程序hold在哪里,对外界没法做出及时响应,在中断程序中弄一个标志位出来吧
或者干脆直接挂在中断中
显示只要在17ms以内刷新,人眼是感受不到的

楼主:
放中断中,注意using
或者只用
#pragma  NOAREGS
.....
#pragma   AREGS

楼主:
#pragma  好难啊!看了半天没看懂

楼主:
#pragma  NOAREGS
C程序不是自动分配寄存器的吗?
这样对R0~R7使用(或不适用)绝对寄存器地址在延时程序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
放中断中,注意using
或者只用
#pragma  NOAREGS
.....
#pragma   AREGS
引用 楼主:

关于中断后的using,我再郭天祥的教程中听他讲interrupt后面的using可以不要
中断函数的形式:
void 函数名()interrupt n using n
第一个n表示中断号 第二个n表示寄存器组
大致知道怎么用定时器中断,但是不明白用定时器怎么延时?

网友A:
我强烈批判这种写法:
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语言里有类型定义关键字typedef,为什么不用?
2.void main() 不符合C标准。

网友B:
我只能学习学习了

楼主:
我强烈批判这种写法:
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语言里有类型定义关键字typedef,为什么不用?
2.void main() 不符合C标准。
引用 网友A:

1、C语言里有类型定义关键字typedef,为什么不用?
不是不用而是我不懂啊
2、貌似这样写的人好多,我也就跟着写了
今天我都没写程序了,抱着书看了一天了。
原以为大一学的那点C够用了,鬼知道那时学的实在是太浅了,而且C和C51又有点区别,再加上一年多没用过C,所以悲催了~~
先看两天书吧!最起码要哦对C51有个全名的了解啊~
幸好我借的这本书关于单片机C语言介绍的还挺详细的

楼主:
一个很有效的建议
1.先把C51.pdf的英文版看一下,搜索keil安装目录即可得到该文档。
2.在文档中,搜索“NOTE”,逐条吃透,即刻登堂入室。
3.里面#pragma的可以先放一放,大部分是不常用了,其他的看完回头再看那个你才懂

许多技术,在编译器安装目录下的hlp下面,其实都有完备详实的文档,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
C编译器/汇编编译器、连接器、代码转换器,通通都有

网友C:
1.楼主不会用循环来节省代码
2.这种“动态显示”的方法,楼主看起来不觉得闪烁么?(不要说你又是仿真看的哈)

楼主:
1.楼主不会用循环来节省代码
2.这种“动态显示”的方法,楼主看起来不觉得闪烁么?(不要说你又是仿真看的哈)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我这个板子上完全没闪烁的感觉
这是我修改后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sec,min,hour;  //
uchar code seg[]={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数码管段码
uchar seg1[]={0,1,2,3,4,5,6,7};
uchar code we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xianshi()  //显示子程序
{
uchar i;
for(i=0;i<8;i++)
{
  P0=0xff;
  P2=wei;
  P0=seg[seg1];
  delay(10);
}
}
void clock()
{
  if(count==20)      //定时器是否到1S,到了count清零,秒个位加1
  {
  sec++;
  count=0;
   if(sec>59)
   {
    sec=0;
    min++;
    if(min>59)
    {
     min=0;
     hour++;
     if(hour>23)
     {
      hour=0;
     }
    }
   }
  }
}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TR0=1;
hour=23;min=59;sec=50;   //程序初始化,初始化赋值时间23-59-50;
while(1)
{
  clock();
  seg1[0]=hour/10;
  seg1[1]=hour%10;
  seg1[2]=10;
  seg1[3]=min/10;
  seg1[4]=min%10;
  seg1[5]=10;
  seg1[6]=sec/10;
  seg1[7]=sec%10;
  xianshi();    //调用显示子程序
  delay(10);
}
}
void time50() interrupt 1 using 1       //每50ms中断一次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count++;
} 这个备注少了点

楼主:
一个很有效的建议
1.先把C51.pdf的英文版看一下,搜索keil安装目录即可得到该文档。
2.在文档中,搜索“NOTE”,逐条吃透,即刻登堂入室。
3.里面#pragma的可以先放一放,大部分是不常用了,其他的看完回头再看那个 ...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找过一次每找到就没再找了,我再找下看看

网友C:
这次程序好得多了,不过我说你闪烁,是把你的delay单位看成mS了,如果不是的话,就没问题。另外建议你想一下怎么把定时器中断利用起来,这样传counter出来,实在太浪费中断了。

楼主:
这次程序好得多了,不过我说你闪烁,是把你的delay单位看成mS了,如果不是的话,就没问题。另外建议你想一下怎么把定时器中断利用起来,这样传counter出来,实在太浪费中断了。 ...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尝试过把delay程序删掉,用定时器延时,不过显示出来的8个数有两位明显比其他的要亮的多,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了,没事的时候我再想想,想不出来在向你们请教

楼主:
程序一看,就觉得原型就是那些网上的demo小程序,这些程序的架构很容易误导初学者。没人指点的话,以后工作了,写出来的也是这种感觉的程序。
我建议你分三个模块来写,划分为以下几个文件
timer.c          timer.h
display.c        display.h
clock.c           clock.h
main.c
includes.h

楼主:
先写 *.h档的接口
再去实现*.c档的程序

楼主:
每一个模块的接口函数,基本上如下,
初始化
写入数据
读取数据
读取模块状态

楼主:
写个main.c 的程序给你看看,大概的框架,其他的你去实现
#include   "includes.h"
/**/
void  system_init(void)
{
     timer10ms_init();
     display_init();
     clock_init();
}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while (1)
      {
              if (flag_10ms_from_ISR)
              {
                     flag_10ms_from_ISR  = 0;
                     clock_update();
                     display_polling();
              }
      }
      return 0;
}

楼主:
谢谢斑竹~:)
我好好揣摩下~:D
第一次知道程序可以这样写~:(

楼主:
void clock_update(void)
{
#define     TIMER_UNIT           (10)  /* 本函数挂载的时间点 */
      static  uint_fast8_t  sec = 0;
      static  uint_fast8_t  min = 0;
      static  uint_fast8_t  hour = 0;
      static  unt_fast8_t   sec_cnt = 0;
      if (++sec_cnt >= (1000/TIMER_UNIT))
      {
             sec_cnt = 0;

             if (++sec  >=  60)
             {
                     sec=0;
                     if (++min  >=  60)
                    {
                            min=0;
                            if  (++hour >= 24)
                           {
                                   hour=0;
                           }
                    }
             }
             clock_display(sec, min, hour);  /* 调用显示函数更新显示内容*/
       }
}

楼主:
void clock_update(void)
{
#define     TIMER_UINT           (10)  /* 本函数挂载的时间点 */
      static  uint_fast8_t  sec = 0;
      static  uint_fast8_t  min = 0;
      static  uint_fast8_t  hour = 0 ...
引用 楼主:

去参阅 《高质量C/C++编程规范》前面六章,作者林锐,上海贝尔公司用的内部规范,网上可以搜索得到,这样你的代码的格式就会写得漂亮一些

楼主:
去参阅 《高质量C/C++编程规范》前面六章,作者林锐,上海贝尔公司用的内部规范,网上可以搜索得到,这样你的代码的格式就会写得漂亮一些
引用 楼主:

已经搜到了~正在看:shutup:

楼主:
尽快学好,期待你修改后的新程序

楼主:
还有许多不明白~

楼主:
比如说:
程序中有时会遇到if/else/return 的组合,应该将如下不良风格的程序
if (condition)
return x;
return y;
改写为
if (condition)
{
return x;
}
else
{
return y;
}
或者改写成更加简练的
return (condition ? x : y);
第一种写法有什么不好?我挺喜欢的
第二种写法太麻烦了
我记得在哪看到过说第三种写法比较赞资源

楼主:
纠结了,看了几天书,几天试着写下外部程序还是写不好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下面是源程序:

/*数字时钟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display.c"   //显示子程序
#include"time.c"   //时钟更新子程序
u8 count;

void main(void)
{
EA =1;      //开中断
ET0 =1;
TMOD =0x01;
TH0 =-(50000/256);
TL0 =-(50000%256);
TR0 =1;
while (1)
{
//  count=time(count);  //调用时中更新子程序
  time(count);
  delay(10);    //延时
}
}
void time50() interrupt 1       //每50ms中断一次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count++;
}

/*时钟显示子模块*/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初始化数组 时间显示
    选择数码管位(从左至右)
    数码管显示缓冲*/
u8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8 code we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8   seg1[]={0,1,2,3,4,5,6,7};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8 x)
{
u8 a,b;
for (a=x;a>0;a--)
  for (b=100;b>0;b--);

}

/*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u8 sec,min,hour)
{
u8 i;
seg1[7] =sec%10;    //将时间放至缓冲区
seg1[6] =sec/10;
seg1[5]=10;
seg1[4] =min%10;
seg1[3] =min/10;
seg1[2]=10;
seg1[1] =hour%10;
seg1[0] =hour/10;
for (i=0;i<8;i++)  // 动态显示
{
  P0 =0xff;
  P2 =wei[i];
  P0 =seg[seg1[i]];
  delay(10);
}
}

/*时间更新模块*/
//u8 time(count)
void time(count)
{
static u8 sec =50;  //装载时钟秒初始值
static u8 min =59;  //装载分初始值
static u8 hour =23;  //装载时初始值

if (count==20)
{
  count =0;
  if ( ++sec>=60)   //秒更新
  {
   sec=0;
   if (++min>=60)   //分更新
   {
    min =0;
    if (++hour>=23)   //时更新
    hour =0;
   }
  }
}
   display(sec,min,hour);    //调用显示子程序
// return count;      //返回count值
}

count我定义的是全局变量,在调用time子程序的时如果子程序的count发生变化,主程序中的count为什么不变化啊?

如果把//return count这句取消注释,后时钟能够走时、进位,但是速度大约是正常时间的1/15;实在不明白是为什么?

求各位大神指点啊~

unt我定义

楼主:
开新帖吧~给大神们送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