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是如何配对与识别的?

楼主(2012-06-27):
对于无线遥控的发射与接收配对很疑惑,是如何实现配对的?比如遥控器A键与接收模块配对后,可以实现操控。接除配对后,换B键与接收模块配对,配对成功后,可以实现操控。之前的A键也可以发射同样的码。为什么接收模块怎么不能识别?望指点。

网友A:
比如:
A:我是00  ,我和你配对,下次收到00你开门,我进来。
C:好的,我把00存我脑子里了,下次我收到编码,先核对下,是你00我才开门
A: 嗯
某天 来了个B
B: C啊,我比A漂亮,我和你配对吧,我是01 我和你好
C:好的啊,那我把你01存了,可惜我只能存一个,那00就滚蛋吧
第二天 A 回来了,结果被拒绝 进入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可以一对多,比如C是“博爱的人”,家里会留1,2,3....100个房间, 有C,D,E,.....ZZ来了,都可以带到特定房间“嘿咻”,各自不相受到影响。

楼主:
2# jjjyufan 会有一种这样的情况不是很明白,比如有两个一样的遥控器,第一个和接收学习了。第二个没有学习,那么当第二个发送编码的时候,为什么接收不能识别呢,按理来说,第一个和第二个发送的内容一样啊。

网友C:
软件上做一个ID校验,然后再做一个学习模式,进行ID互相学习,如此即可

网友D:
按理说,第一个和第二个发送的内容不一样~
每个遥控器应该都有自己的编码部分和指令编码部分~不然一不留神,你的遥控器也能遥控别人的了咋办?

楼主:
6# 江枫渔火 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每个遥控器硬件一样,烧写的程序也一样,地址码、指令码不是一样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硬件不一样啊~
打比方咯,比如网卡,你买一张网卡跟我买一张网卡,都是一样的硬件一样的程序,但地址还是不一样吧~你也可以用它发送数据,我也可以用它发送数据,功能和作用是一样的吧,但你发的是你的,我发的是我的~地址都是各有各的~
但显然,你可以修改地址,弄的两个一样的~那就分不清哪个和哪个了~
不过遥控器里里面能不能修改就不晓得罗~
一般电视机买个万能遥控器学习学习就行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接受你发送的,然后存起来,对应到某个按键上,这样你就按照接受的数据,原样发送出去,就模仿到了~

还有一种就是万能遥控器(非学习型),在遥控器里已经存好了n套指令模式,都是厂家收集到的各种电视配套的遥控指令,你只要进入对码模式,然不断的按音量键,遥控器会尝试一套一套的切换指令,直到你按键起作用了,说明对上了能控制的那套指令,你就停下了,退出模式。就OK了。

楼主:
11# 江枫渔火 谢谢,解释得很好,无奈我是菜鸟一名,还不是很能理解。

网友E:
比如,Jeson179在教室门口,对着教室里面一大群的学生喊:"武藤lan“ ,武藤lan看一下,发现你就是她要等的Jeson179,这个时候武藤lan就和Jeson179对话,其他人说话都置之不理。

程序中要做的就是,怎么样获取身份、验证身份,找武藤lan谈话,不要管**在旁边哪怕是歇斯底里的喊。

楼主:
13# 我是土匪 谢谢土匪,这比喻够生动。

网友F(2012-07-30):
哇,有那么多喜欢无线遥控的朋友,
专业制作无线遥控产品,少而精,期待与您交流学习,可进入http://coleda.taobao.com/

网友G:
麦田科技这个网站有无线遥控的发射与接收相关的文档,可参考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