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放大电路,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2012-06-27):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运算放大器由前级-差动放大电路,中间级-高增益放大电路和末级-功率放大电路组成. 我们也知道比例放大电路(例如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反相比例放大电路)都有放大作用,那我的问题是:
1. 我们所说的带负反馈的电路的闭环增益是纯粹的信号电压放大还有功率也放大了?(例如反相比例电路)
2. 有没有只放大信号电压的集成运放?
3.  有没有只放大功率的集成运放?
4. 我们经常用的LM741,LM358,LM324是只放大信号的运放还是功率也可以放大?
5. 比如我现在用驻极体话筒接收到了微弱的信号,用什么样的IC可以把信号放大?

谢谢!不甚感激!

网友A:
1. 我们所说的带负反馈的电路的闭环增益是纯粹的信号电压放大还有功率也放大了?(例如反相比例电路)
  都有可能。
2. 有没有只放大信号电压的集成运放?
  你首先搞清楚放大功率的意思,要有电流输出能力,和负载大小,带负载能力有关。
3.  有没有只放大功率的集成运放?
  这就是跟随器了。
4. 我们经常用的LM741,LM358,LM324是只放大信号的运放还是功率也可以放大?
  都可以放大,但是功率比较小,输出电流是毫安级别的。
5. 比如我现在用驻极体话筒接收到了微弱的信号,用什么样的IC可以把信号放大?
  随别什么,运放、FET、三极管都可以。

网友B:
1、没有不放大功率的放大器,否则就是变压器了
2、加在它输入端的,都要放大。因为集成运放还没有智能化。
3、只放大功率?功率是用什么表示的?
功率 = 电流*电压,
你能让这它的右侧都保持不变,而结果变化?
4、参见1
5、什么有源器件都可以放大,因为这个要求太低了。

网友C:
开关电源就是一个很好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