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IO口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2-06-27):
我设计了一个单片机电路,领导看了以后,说IO口要加保护电路,防止短路什么的。
电路图见附件。请问高手,IO口如何保护?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_^,领导光说不做的。
外部接口加TVS之类的。
GPIO可以考虑串联一个电阻,或者把插座外的电阻移到CPU一侧。

网友B:
你这图能让别人看清楚吗?
IO串电阻

网友C:
PIC单片机和51单片机不一样。51单片机IO口有较大的上拉电阻,直接接到
GND都不会烧坏。PIC、AVR单片机IO口直接接到GND必烧无疑!所以连接就要讲究了,接到器件的非高阻抗接口时,需要串接限流电阻,否则单片机正在拉高而器件正在拉低时端口就会短路烧坏。所以,楼主的电路里要根据单片机连接的器件性质适当串接1K-10K的电阻。

楼主:
3楼,你说把插座外的电阻移到CPU一侧是什么用意?

网友A:
把外部串联的电阻移到内部,外部短路也不怕。

网友D(2013-11-09):
IO口加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