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低功耗的范围

楼主(2012-06-27):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以前的单片机,耗电100毫安以上,手摸烫烫的。
后来CMOS的,20毫安左右,基本没有感觉。
后来低功耗的,一般几个毫安,根本没有感觉。
最低的,就是微安的了。

网友B:
低功耗的要求和你的应用环境相关
不用的应用环境有不同的功耗要求

网友C:
低功耗是个笼统的说法,现在的单片机基本全都是低功耗的了。

网友D:
不同的工作状态有不同的功耗,如正常时是2--5mA,待机时2--30uA,更低的关机模式是1uA以下,当然这只是MCU自身所耗电流;

网友E:
低功耗只是一个相对值,单单这么问,没意义。

比如,20mA是高还是低?有的MCU,根本就做不到这么低,比如ARM9全速跑时。但是对于一些简单的MCU,则就是很高的功耗了。

那么,20uA算不算低功耗?我说不算,因为比如做电子表,要求功耗不超过5uA,那么这个20uA就是高功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  原来如此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