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M0之疑问篇5--nuc120 的RTC

楼主(2012-06-27):
nuc1xx 有个RTC,不知如何使用才是最大的效力?

比如以前用DS1302,或者是PCM8594,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当没有外部供电的时候,可以使用电池,时钟继续运行。

nuc1xx 内部也有RTC,当然,正常供电的时候,对它编程是很简单,但从硬件上看,它没有独立电源,那是否没有外部供电的时候,M0需要停掉所有其他的程序,RTC的时钟也继续运行,电路该如何接才是最合理,软件如何做才是最省电,还有是否意味着整个M0的芯片不能复位?

网友A:
书生这个问的好

网友B:
内部RTC就是个**肋 。

网友C:
这个有和没有 一样, 我是不会用!  如果要保证 RTC 正常工作必须 整个ic 不能断电 !

网友D:
一个NC的设计啊

楼主:
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独立供电的引脚呢

楼主:
这个问题太没意思,结贴算了

网友E:
新唐可能认为 m0 进入掉电模式(power down mode)后,功耗已经足够低了,所以没有提供单独的 RTC 供电。

从表中的可以看到,在 RTC run 的情况下,电流消耗也就 20 多 uA,当然比起独立的 RTC 芯片,这个电流还是要高10~30倍。
如果项目的设计可以容忍这个功耗,那么 m0 内置的 RTC 还是相当好用的。

楼主:
李老师说的有道理

网友F(2012-10-24):
一般得项目中如果真正用到了RTC,那么就希望掉电后,RTC运行的功耗要尽量的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内部的RTC确实是个**肋。我当初也为此纠结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内部的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