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那位帮看看这段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读取74LS165的程序

楼主(2012-06-27):
/****************************************************
PC3Á¬½ÓSH/LD--STOR£¬PC2Á¬½ÓCLK--CLK,PC4Á¬½ÓQH--DATA£¬
************************************************/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NOP()
#define SET_LOAD           PORTC |= (1<<;PC3)
#define CLR_LOAD           PORTC &= ~(1<<;PC3)
#define SET_CLK      PORTC |= (1<<;PC2)
#define CLR_CLK      PORTC &= ~(1<<;PC2)
#define Ls165_data   PINC & (1 << PINC4)
#define CLR_EAST_EN    PORTB &= ~(1 << PB0)
#define SET_EAST_EN    PORTB |= (1 << PB0)
uchar read_ls165[2];
//===============================================
void Read_LS165(void)
{
         uchar j,i,key_code;
         PORTC = 0x0c;
   DDRC=0x0c;
         //DDRC |= (1<<SH_LD) | (1<<CLK); //PD0,PD1 OUTPUT ,PD2 INPUT
   while(1)
   {
           CLR_LOAD;
     delay_ms(10);
           SET_LOAD ;
           CLR_EAST_EN;
     delay_ms(1);
                 for(j=0;j<2;j++)
                 {
                     for(i=0;i<8;i++)
                     {
                         read_ls165[j]<<=1;
       if(Ls165_data)
                       read_ls165[j] |=Ls165_data;
                         CLR_CLK;
                         delay_ms(1);
                         SET_CLK;
                     }
                 }
                 CLR_CLK;
      delay_ms(1);
                 SET_CLK;
           SET_EAST_EN;
   }
}

网友A:
让人猜谜吗? 遇到了什么问题, 就说清楚.

楼主:
读到的数总是0  。没有变化 。帮看看是不是时序问题 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