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驱动的问题,电源电压升高为什么会升高呢(续)

楼主(2012-06-27):
我使用MOS管IRF4310,用IR2104驱动的.昨天有散热大的问题,看了看老T叔给的资料还有各位高手的建议,我看了当时驱动MOS栅极的波形,高电平部分是一条很斜的斜线,斜线低的部分电压较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导致的驱动不足吧,我把栅极电阻从120欧换成了20欧,自举电容从0.1μF换为了1μF,自举电容前的二极管用1N4148,这样再看栅极驱动信号波形就没有那么斜了,2A时散热也不那么大了。当负载到5A时还是很烫,加了个大号的散热片就没什么温度了。。。

以上是对昨天的总结和同样的新手分享下,高手莫见笑,今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当负载加到5A的时候,我发现电源从24V蹦到30伏左右了。。。我又把负载电流降回到2A,发现电源电压也是上升了的,到24.9V,上升的不大当时就没注意。电源电压上升的 原因,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到,那位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求高手指点下。。。小鸟先行谢过了。
备注:12V和24V我是用的两个电源,然后将两个电源负极连起来

楼主:
有木有人哇。。。

网友A:
24V电源承载能力怎么样呢

网友B:
你是想说栅极电压还是电源电压??你那电源挺神奇;

楼主:
3# 原野之狼 最大输出电流能到30A呢,我才用到5A。。。

楼主:
4# firewolf火狼 电源电压。。。我也觉得很神奇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电源波形

楼主:
7# xxlin1984 除了电源电压被升高了,其他都正常。。。。

网友D:
负载是感性的吗?

楼主:
9# tyw 就是一个卡车用的那种大灯

楼主:
10# 不锈钢铁 而且我发现,导通的时候,24V升到30V时,当我调整12V电源的时候,30V的那个电源也会跟着做一点变化,一起升高或降低,但是幅度很小

网友D:
大灯直接挂24V是啥光景?

楼主:
12# tyw 很亮。。。很热。。。我很惆怅。。。

网友D:
俺是问泥大灯直接挂24V,电压还高不高?

楼主:
14# tyw T叔不好意思,理解错了。。。灯上的电压也是30V了。。。

网友D:
说明你的电源有问题!
买的现成商品,可找厂方讨说法
另外换台电源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16# tyw 额。。。您是指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D:
有点象恒电源了,哈哈,电流↑,电压↑.
是稳压电源吗?电源的输出采样反馈部分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18# tyw 额。。。我明天再去实验室检查下

楼主:
20# tyw 向老T叔致敬~

楼主:
20# tyw T叔说对了。。。确实是电源坏了,换个电源就行了。。。
您知道这种问题修电源大概要多少钱吗?

网友D:
买一个1K左右,修理看情况,没有1百拿不回来

http://kstdy.21**/cc-product-1168434-1-1.html

楼主:
24# tyw 1900买的。。。看来没200拿不回来

网友E:
不是电源坏了就是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