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见过这种封装的振荡器IC?

楼主(2012-06-27):
我是在一个闪烁电路上看到的一个TO-92封装的三个引脚的元件,有如下特征:在其中两个脚通上3V电以后,第三个引脚会输出一个稳定的脉冲,然后这个脉冲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基极来控制LED的发光。元件上面标着XC26Hz。通过观察发现,灯光的频率是2.6Hz左右,百度了好久找不到了,谢谢各位~~~~

网友A:
我是没有见过,但是也不奇怪啊!很正常,你了解了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就见怪不怪了,振荡器主要有由电容器和电感器组成的LC回路,通过电场能和磁场能的相互转换产程自由振荡。要维持振荡还要有具有正反馈的放大电路,LC振荡器又分为变压器耦合式和三点式振荡器,很多应用石英晶体的石英晶体振荡器,还有用集成运放组成的LC振荡器。   由于器件不可能参数完全一致,因此在上电的瞬间两个三极管的状态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由于正反馈的作用越来越强烈,导致到达一个暂稳态。暂稳态期间另一个三极管经电容逐步充电后导通或者截止,状态发生翻转,到达另一个暂稳态。这样周而复始形成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