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到底是哈佛结构还是冯诺依曼结构

楼主(2012-06-27):
51到底是哈佛结构还是冯诺依曼结构

网友A:
是哈佛结构的,但标准的51不可以同时访问RAM,FLASH

网友B:
冯诺依曼结构,pic和avr才是哈佛结构的

网友C:
刚COPY过来的----
   哈佛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的存储器结构。中央处理器首先到程序指令存储器中读取程序指令内容,解码后得到数据地址,再到相应的数据存储器中读取数据,并进行下一步的操作(通常是执行)。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可以使指令和数据有不同的数据宽度,如Microchip公司的PIC16芯片的程序指令是14位宽度,而数据是8位宽度。
    哈佛结构的微处理器通常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其程序指令和数据指令分开组织和存储的,执行时可以预先读取下一条指令。目前使用哈佛结构的中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Microchip公司的PIC系列芯片,还有摩托罗拉公司的MC68系列、Zilog公司的Z8系列、ATMEL公司的AVR系列和安谋公司的ARM9、ARM10和ARM11,51单片机也属于哈佛结构

网友D:
口线复用,就将它认为成冯氏结构,我认为这样不足取,应该是按照空间是否完全重合来辨 别。比如PC机的代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同一空间,所以是冯氏结构;51由于IO口不够,但代 码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分开的,所以还是哈佛构.
各抒所见

网友E:
管他啥结构,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网友F:
物理教师通常会讲一大段物理史话以显摆其知识的渊博。建议计算机教师也学点这种精神,别拿着前人的概念(或名词)阉割了后来忽悠学生。

网友G:
呵呵,当我们还在研究啥佛与冯诺依曼的区别的时候
你却发现现实世界已经模糊了他们的概念,半导体厂商已经将他们揉在了一起

楼主:
哈哈,是啊,结贴睡觉了

网友H:
这个讨论有意思

网友I:
是冯诺依曼结构    简单**   名字长的 就是非精简指令集结构     名字短的比如哈佛结构就是精简指令集结构。保证终生不忘。

网友J:
按照书上的说法
哈佛体系的话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分开的 比如常用的51系列单片机
而冯·诺依曼结构体系的话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是在同一地址空间的 比如msp430

网友K:
PC里面的值能指到数据区中吗?不能 就是哈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