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效率问题

楼主(2012-06-27):
对电源了解不多,望指教!
用TI的TPS40055设计了一个电源,输入24V,输出5v/15A,参数用的是TI的SwitcherPro™ 设计软件设计出来的,元器件也是用的推荐型号,但是板子做出来之后效率只有60%多点,与参考设计差的远,请大侠帮忙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先贴图来看看,原理图和PCB图
这个效率和你用的MOS 电感 二极管 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包括板子散热等
测试方法也有讲究的,不能单纯的用几个万用表来算,这个误差很大
输入用高速电源 输出要用电子负载,中间引线尽量粗壮和短,减少线上损耗

楼主:
谢谢楼上,我测试的输入电源用的是一般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负载就是一个MOS管,测试电压用万用表,另外测试输出电压波形,发现有幅度很大的纹波,频率为300K的震荡频率,MOS管的驱动电压和中间节点电压信号上下沿有明显抖动,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用MOS当负载?
你应该用电阻当负载

网友B:
小弟也想知道一下,樓主的問題最後解決了嗎!
小弟以通用的Buck公式試算了一下您的感值應該落在29uH=>33uH......
至於Ef就跟許多元件的材質有很大的關係,以輸出電流15A來說,Ef最少要做到90%,不然溫升很麻煩的......
大電流的DC to DC要很小心的玩......
再來就是Load為Mosfet,小弟也不瞭是啥意思......

网友C(2012-11-29):
测量效率时,输入电压需要确保不变,当然现在才60%多点,确实是有问题的,电感是否饱和,芯片是否有发烫等其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