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LCD模块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2-06-27):
12864的LCD模块,NT7502V09的驱动芯片,上电内部调压器的电压不够,V0和VOUT都比较低,是怎么回事?屏坏了?

网友A:
贴图来看
也有可能是你使用不当

网友B:
比较低是多大?准确量个数据出来看看。
如果接电后电压不对,那肯定是液晶坏了的。

楼主:
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根据资料上提供的画的。后来又没有问题了,可能是接插件的问题吧?

网友C(2012-12-02):
查看供应商的数据手册,记得以前在学校时用过个液晶显示模块,对于供电没有什么问题。看看HS-12864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