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已经手工完成布线,自动布线还有8个连接?

楼主:
Altium Designer 9 我已经手工完成布线加铺铜的方式完成全部布线。至少肉眼看不到飞线了。可是点自动布线却还是提示有8个未连接(补泪滴之后变9个了。。。),并且操作完成之后这8个连接1个都没连上?
如图:

AD9貌似没有自动选择未布线功能,搞得我头大,是不是不去管它就行了??

网友A(2012-06-27):
确认线都连上了, 就可以不管.
不过通常提示不会有错的, 还是好好再检查一下

楼主:
我把所有层都隐藏了,但是还是看不到飞线(就是未布线的时候连接网络的线)。
这个是不是就证明所有线都连上了?
AD9有没有类似选择未连接部分的方法?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有其他意见的?请指教。

网友B:
在DRC里就有unroutepin这个DRC项目,你看可以打来看看,如果你DRC检查已经没有未连接的线了的话,至少所有的管脚就已经连完了

至于自动布线,他是按照自动布线的设置来进行布线的,所以你别管他

网友C:
有时过孔误删,也会看不到飞线,我中过这方面的招

楼主:
在DRC里就有unroutepin这个DRC项目,你看可以打来看看,如果你DRC检查已经没有未连接的线了的话,至少所有的管脚就已经连完了

至于自动布线,他是按照自动布线的设置来进行布线的,所以你别管他 ...
引用 网友B:

多谢!进行DRC真的没有发现未连接。

楼主:
有时过孔误删,也会看不到飞线,我中过这方面的招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可得警惕了。虽然我暂时没有遇到过。

网友D:
这样啥,提示有飞线的网络可定说明了飞线的具体位置的,把那个位置的线,删除,在重新画,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