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DMA传输

楼主(2012-06-27):
请问,以下方式启动SPI的DMA发送有问题么,串口用类似的代码发送数据是没问题的。
        while(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_Channel3)); //等待DMA传送完成
        memcpy(TxBuffer,ucBuff,ucRceTrnLen);    //复制数据到DMA发送缓冲
        DMA_ClearFlag(DMA_FLAG_TC3);      //清DMA发送完成标志
        DMA_Cmd(DMA_Channel3, DISABLE);   //停止DMA
        DMA_Channel3->CNDTR = ucRceTrnLen;//重设传输长度
        DMA_Cmd(DMA_Channel3, ENABLE);    //启动DMA

看了下固件库中SPI的DMA例程,只见初始化并使能了DMA,没看明白哪里开始发送的。

楼主:
库里的例程是在使能DMA后即开始一次传输,了解了。

网友A:
新人哪, 看例程也要仔细才能吃透里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