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双机通信发送温度16位数据出现问题。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2-06-27):
我是用A单片机采集18b20温度数据然后通过串口把温度数据发给B单片机,两边都通过lcd1602液晶显示。通过串口助手调试时A机发送正常,然后B机接受就出现问题。A机是把温度16位数据分成8位分两次发的,接收时是在原封不动和在一起进行处理。但是就是出现问题了,麻烦高手帮忙看看。所有程序贴过来有五百多行,为方便大家看,我只把串口及主程序贴过来。不重要的全部略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temper=0;
int temp=1;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UART_Init (void)
{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2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0x80;      //波特率提高一倍
        TH1 = 0xFd;                                        // //baud*2  /*  波特率48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1.0592M)
        TL1 = 0xFd;
        TR1  = 1;        //开启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
  名称:串口通信
  频率;11.0592
  内容:主机程序,给从机发送信息
-----------------------------------------------*/
void Uart_send(uchar send_dat)
{
        SBUF=send_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_scan()
{
//        uchar temperl,temperh;
//        temperl=temper/256;
//        temperh=temper*256;
        if(temp!=temper)
        {
//                SBUF =temper;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                SBUF =temper/256;
//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SBUF =temper%256;
//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                TI = 0;
                Uart_send(temper/256);
                Uart_send(temper%256);
                temp=temper;
        }
//        DelayMs(1000);
//        SBUF =temper%256;
//        while(!TI);
//        TI=0;
//        P1=(temper)%100/10;
//        DelayMs(100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dat,*dat1;
        dat="overload:";
        dat1="Fixe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Clear();                //液晶清屏
        UART_Init();

        while(1)
        {
                alarm();      //报警函数扫描
                keyscan();                //按键函数扫描
                temper=read_temp();
                //DelayMs(10000);
                Uart_scan();
                if(temper<0)      //用于检测负温度值,去掉不影响程序
                {
                LCD_Write_String(0,0,'-');
                temper=-temper;
                }
                else
                        LCD_Write_String(0,0,dat);        //第一行显示overload
                        LCD_Write_Char(9,0,(temper>>4)%100/10+0x30);  //显示温度十位,加0x30转成asscii码
                        LCD_Write_Char(10,0,(temper>>4)%10+0x3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Write_Char(11,0,'.');                                           //显示小数点
                        LCD_Write_Char(12,0,((temper&0x000f)*62.5)/100+0x30); //显示小数点后的值
                        LCD_Write_String(0,1,dat1);                                //显示fixed
                        LCD_Write_Char(6,1,fixdat/10+0x30);                //显示固定温度十位
                        LCD_Write_Char(7,1,fixdat%10+0x30);                //显示固定温度个位

        }

}

B机代码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int temper=0;
uchar fixdat=28;
int temph;
int templ;
uchar i=0;
uchar rcv_dat[2];
//uchar temp;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11.0592MHz   */
        TL1   = 0xFd;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                  串口中断程序                                  */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uchar j;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cv_dat[j++]=SBUF;
                RI=0;
                if(j>=2)
                j=0;
        }
                temph=rcv_dat[0];
                temph=temph<<8;
                templ=rcv_dat[1];
                temper=temph+templ;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dat,*dat1;
        dat="overload:";
        dat1="Fixed:";
        Uart_Init();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Clear();                //液晶清屏
        //cov_tempter();
        while (1)
        {
        DelayMs(200);
        LCD_Write_String(0,0,dat);        //第一行显示overload
        LCD_Write_Char(9,0,(temper>>4)%100/10+0x30);  //显示温度十位,加0x30转成asscii码
        LCD_Write_Char(10,0,(temper>>4)%10+0x3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Write_Char(11,0,'.');                                           //显示小数点
        LCD_Write_Char(12,0,((temper&0x000f)*62.5)/100+0x30); //显示小数点后的值
        LCD_Write_String(0,1,dat1);                                //显示fixed
        LCD_Write_Char(6,1,fixdat/10+0x30);                //显示固定温度十位
        LCD_Write_Char(7,1,fixdat%10+0x30);//显示固定温度个位
        }

网友A: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既然已经用了中断

void Uart_send(uchar send_dat)
{
        SBUF=send_dat;
        while(!TI);
    TI=0;
}

为何又用查询发送方式

。。。

楼主:
唉,已经发现问题了,程序没有错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我在两个单片机之间双机通信时没有共地。天啊,弄了我将近一周啊。不过谢谢大家了。

网友B(2015-05-09):
按键调节温度报警值的程序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