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2012-06-27):
关于SPI主机发送数据问题,我用的51单片机,没有自带spi接口,所以模拟spi,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按位传输,本来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但在程序中我先发的低位,然后实物运行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发高位,再发地位,结果也正确?

网友B:
模拟的SPI应该是先发高位,再发低位的吧

网友B:
出现楼主那样的情况跟你用的外设的SPI通讯机制有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