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 or ARM7

楼主(2012-06-28):
最近想做一個touch 演算法的專題, 想找顆cpu 來玩玩, 想請教如果在Cortex M0 放很複雜的演算法, 那會不會有不夠力的情況? 因為spec 上cpu 都是跑50M Hz, code 又是放在flash 上run, 沒有cache 機制, 如果演算法很複雜會不會跑不動? 另外我在網頁上有看到NUC501, 用的是ARM7 TDMI, 速度上比較快一些, 但是code 是放在SPI-ROM (不知道是不是一開機會自動搬到SRAM), 也是沒有cache 機制, 不知道哪一顆會比較適合我?

网友A:
如果M0不满足就用M3,不要用ARM7了。

M3的定位已经包括ARM7了,估计ARM7新设计都快不用了。
现在的M3与ARM7相比,就是对LCD、SDRAM支持少,不过厂家正在增加。
M3外设种类一般比ARM7多且功能强。
速度ARM7也慢了

网友B:
个人感觉:
M0/M3 偏向于控制方面, 有更丰富的外设中断处理方面的优势.
ARM7/9 则偏向于数据处理和计算方面.

网友C:
同意2楼

楼主:
同意2F, 所以才想用NUC510, 但是NUC501 似乎沒有support cache, 不知道如果把code 直接放在SPI flash 上面run, 在速度上會非常慢, 畢竟SPI flash 只有1bit, 需要32 clock 才能fetch 一條指令, 還是開機的時候, code 就會直接搬到SRAM 中, 所以不用擔心速度上的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