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堆发热,接负载后电压降低,什么原因会引起?

楼主(2012-06-28):
电路主要是变压器30V交流接入一个10A整流桥,不接后部电路负载时电压正常28V,发热也不大。一旦接入后部电路负载,测的直流电压降低2V只有26V了。且发热大烫手了,一会就烫手。控制的后部电磁铁无**常吸合。电路中没有滤波整流电路。 谢谢!

楼主:
ql整流桥

网友A:
整流桥有问题; 负载电流太大; QL桥广告 ?

网友B:
很正常啊

楼主:
整流桥有问题; 负载电流太大; QL桥广告 ?
引用 网友A:

嗯 谢了 负载就不好弄了。里面线太多。
额,广告?  开始没想那么多。只想把参数发出来。就是打广告也不会拿有问题来广告把。

楼主:

整流桥有问题; 负载电流太大; QL桥广告 ?
引用 网友A:

嗯 谢了 负载就不好弄了。里面线太多。
额,广告?  开始没想那么多。只想把参数发出来。就是打广告也不会拿有问题来广告把。

网友C:
负载电流过大  查一查  看看

网友C:
昨天回了一下  感觉不具体   今天补充一些    你的电源电路应该是线性电源    查找不难,按我的思路来
  变压器30V交流输入,输出是28V,整流桥堆不会发热;在他的承受范围内。进一步判断,应该是输出电流过大导致整流桥发热,也就是负载大了,应重点检查负载中是否有元件短路、电感匝间短路,开关管烧断,或额外增加负载输出,超出电路工作范围。同时检查是否更换过其他元器件,如变压器等,参数是否符合电路要求。整流桥堆是否安装散热片,或者整流桥堆本身有问题,建议重新更换一个整流桥试一下,如果还查不出错误,就用死方法,一个一个元件更换,来查找问题关键。

网友D:
是的,你的电源看样子是线性电源,桥堆发热是负载太重引起的!
建议:
排查是不是负载有短路或其他不良现象
电源部分滤波还是要做的,不过这个不是你现象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