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中是否有类似altera中lpm_constant的IP核吗?

楼主(2012-06-28):
Xilinx中是否有类似altera中lpm_constant的IP核吗?
就是在代码中插入一个常数,然后可以通过JTAG更改的,
便于调试。
谢谢!

网友A:
VIO
XILINX的叫~

网友B:
去下个教程看一看啊!

楼主:
3Q, 猴哥
我昨天遍寻了一遍IP核列表,找到了VIO,
不过再问一个问题哈,这个VIO是不是不能初始化?初始值都是0?

网友C:
VIO是chipscope的一个功能,必须配合ICON核来使用。
我记得之前用的时候在VIO的输入框里面写入数值,重新下载bit文件后系统就用我写的数值了。

网友A:
3Q, 猴哥
我昨天遍寻了一遍IP核列表,找到了VIO,
不过再问一个问题哈,这个VIO是不是不能初始化?初始值都是0?
引用 楼主:
嗯,可以设置你需要的值。我记得是。

网友A:
3Q, 猴哥
我昨天遍寻了一遍IP核列表,找到了VIO,
不过再问一个问题哈,这个VIO是不是不能初始化?初始值都是0?
引用 楼主:
看你楼下的回答

楼主:
VIO是chipscope的一个功能,必须配合ICON核来使用。
我记得之前用的时候在VIO的输入框里面写入数值,重新下载bit文件后系统就用我写的数值了。
引用 网友C:

谢谢!
"VIO的输入框" 是在哪里?是IP核的界面上吗?我看IP核里没有设置的地方。。。
难道是chipscope界面上?那就不能固化在bit文件里了,只能每次上电在chipscope工程打开的情况下再下载一次bit?

网友A:
我查了,默认值,只能是0
上面的信息有点乱。

楼主:
我查了,默认值,只能是0
上面的信息有点乱。
引用 网友A:

嗯,3Q,最后我在VIO中加了一位控制位,来控制数据是VIO中来还是FPGA中的固定初始值

网友A:
:)嗯,谢谢啦。给我分数,给我动力: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