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m124为何输出电压幅度会超过电源电压

楼主(2012-06-28):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软件出问题了吧,实际电路不可能的。

楼主:
我在实际电路中做过,输出电压幅度会超过电源电压,我才用仿真再做了一遍

网友B:
3# lingxin130 实际电路里你额外引入12V,或你电源本身就超过12V,或看错了,或梦游了,或摸了张无中生有

楼主:
有可能;我刚才重新又用电路做了一遍,输出电压正确,没有超过电源电压。请问仿真软件中运放参数怎么设置才好?

网友A:
是MULTISIM10的仿真软件吧,好像选这些通用的运放后没什么特别的设置,如果还是不行就重新安装下试试。
另外楼主可以试试SGM8274,性价比要比LM124好些:

楼主:
换了个型号的lm124就好了,我们用124主要是考虑它的温度125°

网友C:
胡说八道

网友D:
不可能啊

网友E:
楼主的电路可以发电?

网友F(2013-01-18):
输出没有接负载

网友G:
运放的模型做得太简单.换最新的 multisim12 这样的现象少一些.换换运放型号也可能避开这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