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能不能当稳压源提供给芯片

楼主(2012-06-28):
大家好:
      我需要一个电路,输出电压是可调的。电压提供给另外的板子当电源。我这个电路是为了测试板子的性能,因此要调节他的电压,查看板子的状态。我知道有线性的稳压芯片,但是调节的速度不够快。我想达到的速度是100K以上。想用DA输出电压。但是担心电流太小。我需要100ma以上的电流。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最好有个电路学习一下。

网友A:
你的想法很新颖,一般是不这样用的,既然是稳压源,当然电压波动的范围得很小,即纹波很小。但是对于你的这种调节的速度要达到100K以上的速度的特殊要求是可以这样用的。如果这样用的话你得注意几个问题:
     1.这个DA输出的模拟电压是否能达到负载要求的工作电压范围。
     2.你还的考虑DA输出的驱动能力。
    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选用输出模拟电压较大的DA芯片,如果还不能够达到要求的话可以加一级响应速度高的电压放大电路,可以选用高速MOSFET。对于 第二个问题可以增加后置推挽电路以增加带负载的能力,同样,推挽电路也必须是高响应速度的开关管。这些放大电路和驱动电路都有成熟的电路,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B:
理想的OP恰好能够完美达到楼主的要求,呵呵,其实还超过了楼主的要求。
DA加后级驱动电路。100毫安,达到100KHZ,好暴力。。。。

网友C:
DA后级加个高驱动电流的运放SGM8922试试看,估计能达到要求,SGM8922 SR 6.8V/us,驱动能力100mA

网友D:
我这有一个电路,仿真已经通过,板子还没有调,你先看一下。

网友E: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用DAC来作稳压源,但是考虑到输出功率所以会加一级驱动如射级跟随等电路。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不叫做用DAC来做稳压源,一般这种情况下其实DAC只是一作一个参考电压而已,
数控电源都是这样做的

6楼其实就是用7805来做放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