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手工布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8):
是不是布线工具用错了?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软件卡了,刷新下,这样的概率很低,但是我有遇到过
还不是的话检查你的网络
再不是,那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B:
a piece of cupper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刷新过来,不用管他

网友D:
已经连接好的那根线的没有正确的网络设置. 给线设置网络就好了

网友E:
要么是没有把网络联玩,要么就是覆铜的地方,你最后覆铜后看看们还有这个线不,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F:
已经连接好的那根线的没有正确的网络设置.

网友G:
焊盘网络的问题,你把上面那个方形的大焊盘改成跟下面过孔一样的网络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H: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不必在意的

网友I:
那就是用错了拉线工具。

网友J:
楼主应该是在工具栏—放置工具—在当前文档放置连续,这样操作是有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具体我也不清楚。要点击右键,选择第一个“放置线T”,这样规则里面设置的才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