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求助,,

楼主(2012-06-28):
小弟初次画四层板,,中间两层用的是 中间层(Mid Layer)这样,他相对于负片(Intermal Plane层)来讲,就是正片了吧?即,只有我在中间层画线或者覆铜时生产出来的板子才带有铜箔是吗?

网友A:
Mid Layer,可以布线或者敷铜
Intermal Plane,不能布线,可采用隔断

只有我在中间层画线或者覆铜时生产出来的板子才带有铜箔是吗?
这一句不是很懂?

网友B:
新手画多层板,你就不用弄什么负片来折腾自己了
全部设为走线层,就当双面板画,中间2层是多出来可以走线的
当然4层板多数中间一层是GND 或者完全走VCC  当然你也可以走其他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