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脑上显示出红外线探测到得图像

楼主(2012-06-28):
我想在小车上添加一个红外模块,并在电脑上显示探测到的图像,请问应该怎么实现呢?
首先,红外线的信号应该如何采集?应该用什么软件来显示图像呢?

网友A:
机器视觉软件。

网友B:
你对红外模块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简单地说红外模块只能得到一个像素的图像,就算能传到电脑,你打算显示成怎样呢?就算你的小车能做水平扫描,你得到的也不过是一条扫描线,难道你的小车还能上下运动不成?

网友C:
红外模块怎么得到图像?应该是摄像头。

网友D:
用摄像头可以实现  红外  怕不行  速度,带宽都不够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