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的中文参考手册翻译问题

楼主(2012-06-28):
手册里英文原文
The external clock signal (square, sinus or triangle) with ~40-60% duty
cycle depending on the frequency (refer to the datasheet) has to drive the OSC_IN pin while the OSC_OUT pin can be used a GPIO
中文手册翻译文:
占空比为40% ~ 60% 外部时钟信号( 方波、正弦波或三角波) 必须连到SOC_IN 引脚,同时保证OSC_OUT 不做为IO口使用。
是不是搞反了,应该是可以作为IO用的吧。

找到了,果然是翻译错了

网友A:
没试过,不过看英文的应该是可以做GPIO才对

网友B:
我倒是感觉英文解释掉了一个not!
连外部时钟时,是不可以做为IO使用的吧

楼主:
英文是ST原版,中文是翻译版。而且从图上看,应该是可以做GPIO的

楼主:
应该是翻译不仔细造成的,看到好几处HSI写成S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