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问题

楼主(2012-06-28):
1.在layout中覆铜,有个DIP元件的GND脚位在top面我看到的效果是flood over,而在bottom面出现的竟然是对角连接,这个插件的脚都是圆形的,我在焊盘设置的时候把圆形的设置为flood over,按照这样的设置应该是2面都是flood over的效果啊,为什么另外一个面会不一样呢?
2.layout中的via type为什么不能删除呢?具体看图:我想要删除图中那个过孔类型,应该怎么去掉,为什么我在设置中没有选中的via类型,router里面还是会出现呢?

网友A:
查看下router中默认的VIA的设置。

网友B:
因为你的PCB上有用那个过孔,所以删不掉,你把PCB上的这样类型的过孔给删除之后就可以在这里面删除过相应的孔了

至于你说的连接类型可能是因为设置问题,要选择flood over v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