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义符号,没怎么看懂

楼主(2012-06-28):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去看printf函数实现源码

楼主:
自己去看printf函数实现源码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明白你的意思,printf的格式控制的完整格式跟我提到的数字对应的转义符号有啥关系

楼主:
键盘常用ASCII码

ESC键 VK_ESCAPE (27)
回车键: VK_RETURN (13)
TAB键: VK_TAB (9)
Caps Lock键: VK_CAPITAL (20)
Shift键: VK_SHIFT ($10)
Ctrl键: VK_CONTROL (17)
Alt键: VK_MENU (18)
空格键: VK_SPACE ($20/32)
退格键: VK_BACK (8)

数字9 对应 '\t’   就是键盘的TAB键
数字8 对应 '\b’   就是键盘的退格键
数字26 对应 '\e’   就是键盘的ESC键

网友B:
每个数据都可以用转义的方式表达,回车等不可见字符转义表达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为\n,一种为\0x0d,不用转义时可以用0x0d表示,只是这个时候作为单个字符处理没有问题,只是不方便在字符串中出现
其实什么转义符号就是给人看的而已,编译器处理转义符号简单得很,就跟处理 十进制的12 和 十六进制的0x0c 一样简单。。在内部其实都是一个数据。。

楼主:
呵呵,  '\n'  是  TAB键: VK_TAB (9)吧!;P  是换行吧

回车是'\r'  (13)  ,其实对应的就是相应的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