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程序架构指教

楼主(2012-06-28):
最近在看串行通信,网上的串行通信程序都是简单的接收,没有出错处理,没有溢出判断,更没有校验和。想请教高手如何编写一个有错误处理,校验和检验的程序,因为我对这个程序架构不是很理解。可以介绍点好一点的串行通信的博文。谢谢了!

网友A:
队列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是新手能说说么:lol

只弄过指令头,校验和溢出判断。
错误处理没有见过哟。

IIC的倒是有错误处理。其实串口接收数据快的很,弄个校验,出问题了直接从发呗。

楼主:
LS谦虚了,你已经很不错了啊。多多指导小弟啊!QQ:506758875

网友C:
附近里是我写的一个双UART操作,片子是C8051F34x,中断发送接收。错误校验。共同学习。

网友D:
while (1)
{
               对RAM里面的数值进行判断
}

interrupt  UART VOID

{
                     接收 放到RAM里
}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展开的会很多:
UART一般四种工作方式,真正需要使用异常处理,奇偶校验或CRC校验的通常就是方式1和方式3,实际上还有多机通讯(软件地址识别和硬件地址识别)!
这些东西自己多缕一缕也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