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和25HZ的纠结

楼主(2012-06-28):
需要设计一无源滤波电路,对50HZ信号的衰减比对25HZ信号的衰减要大300倍以上,可不可行啊,请高手给指点点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行呢?

网友B:
1阶滤波:6db/倍频程,2阶滤波:12db/倍频程。。。。。。。
按通常的惯性思维:50Hz/25Hz=2,正好是倍频程。20log(300)=49.54db,   49.54db/6db=8.26 ,所以起码需要9阶以上的滤波才可以。呵呵。。。。。。。。。当然,也不是没其他办法,比如说50Hz陷波,但前提是50Hz的频率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C:
这个是相当费劲了,无源滤波器的话,电阻电感电容参数匹配,就够你受得了

网友:
要不,考虑下带通滤波器?有源的。。

网友D:
关键在25hz是否允许衰减

网友E:
能不能行要看50HZ信号的衰减比对25HZ信号的衰减大300倍以上时,25HZ信号的衰减值是否有要求。
使用有源滤波有个信号功率的问题

网友F:
什么玩意儿啊  对滤波器的陡峭要求特忒高了。。。。。。。

网友G:
拿个仿真软件仿真然后再用实际电路搭

楼主:
是利用一线圈感应铁路轨道上的信号,其中要检测的是25HZ的信号,但是含有50HZ的工频信号,50HZ的工频信号在300A左右,而25HZ的信号只有1-2A,数字电路部分的AD精度只有12位,满量程2.4V,所以如果50HZ的工频太强了,在不超量程的情况下,25HZ可能相对50HZ的信号就是噪声了,数字滤波都没有的做了

网友B:
用50Hz陷波电路处理!

楼主:
搞了一个82uH电感线圈并470uF的电容,正好是25HZ的谐振电路,然后直接测试谐振电路的两端,发现同样信号强度下,对50HZ的衰减是比25HZ大10倍左右,但满足不了要求,整个东东又是个无源的传感器,不能做有源的滤波,所以很头疼啊

网友H:
肯定可以,但是你要舍得成本

网友I:
1阶滤波:6db/倍频程,2阶滤波:12db/倍频程。。。。。。。
按通常的惯性思维:50Hz/25Hz=2,正好是倍频程。20log(300)=49.54db,   49.54db/6db=8.26 ,所以起码需要9阶以上的滤波才可以。呵呵。。。。。。。。。当然 ...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阻容结构滤波,是这种算法,但是考虑用谐振回路呢?它的衰减量与品质因素有关。

根据楼主说的信号达到“安”级的,它的内阻已经相当小了,对处理是有益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82uH电感线圈并470uF的电容,这种搭配不太合理,电感要尽可能地大,谐振滤波才更有效。

现在用高频磁芯就可以轻易做到上百毫享的电感了,用高导磁率的硅钢片就可以做得更大,如果不讲频带问题,单回路达到300不是梦。

网友I:
再者,尽量不要使用有源滤波,有源滤波会有附加误差及噪声,对测量不利,

既然信号源的内阻相当小,无源的也可以使达到测量端的信号任意大(相对而言)。

网友D:
LZ要检测的是A级电流,但LZ是用线圈去耦合,明显是霍尔传感器,出来的是小信号.
直接在信号源加LC对信号源是有负载效应的,检测系统一般不允许这么做.

网友J:
简单滤波,AD后FFT处理吧

网友I:
LZ要检测的是A级电流,但LZ是用线圈去耦合,明显是霍尔传感器,出来的是小信号.
直接在信号源加LC对信号源是有负载效应的,检测系统一般不允许这么做.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如果弄个传感器有些小题大做、且弄巧成拙了

.

网友K:
那就搞个25HZ的低通LC滤波器,只是体积大点,成本高点,如果室外用还应考虑温度系数的选匹

网友I:
回复 网友K:

不是低通滤波,是谐振滤波

网友L:
应该可以的

网友M(2015-09-29):
25hz同步检波做,抗2倍频率(50HZ)很强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1阶滤波:6db/倍频程,2阶滤波:12db/倍频程。。。。。。。
按通常的惯性思维:50Hz/25Hz=2,正好是倍频程 ...

不合算,在现在计算机发达的今天,还要用模拟来处理很低频的信号已不合算,电感电容相当大,通过提高电阻来降低电感电容的量会导致糸统不稳定,漂移,干扰相当严重,还是用数字哉处理为好,大不了20次的平均,就是20价。1MS取样计算大部分MCU能完成。

网友O:
学习来了,继续关注。

网友P:
引用 楼主:
搞了一个82uH电感线圈并470uF的电容,正好是25HZ的谐振电路,然后直接测试谐振电路的两端,发现同样信号强 ...

25Hz下,82uH电感明显太小。
增加电感至mH级甚至更高,同时减小C值。
可能时,拾取线圈可加高导磁芯。

网友M:
50HZ的工频信号在300A左右,而25HZ的信号只有1-2A
25HZ和50hz差150-300倍,模拟滤波还是有可能的,红色是输出,25hz频率分量已经很多了,50hz分量已经很少了

网友M:
实际电路元件参数误差,波形可能没这么好,如果在经过数字处理,会好的多。

网友Q:
楼主如果用无源滤波得到25和50Hz信号后,再用有源滤波电路去掉50Hz干扰,这样应该可以到达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