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图怎么分析

楼主(2012-06-28):
AC, VDC, dc
这个图输入0-1v交流,输出0-1vdc,怎么实现稳定的,求解

楼主:
都来观摩啊,mark

楼主:
大侠都来看下,给个分析啊

网友A:
OP07那一级是精密整流电路。324那一级是反向加法电路,将精密整流出来的DC信号和AC信号叠加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