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MOS管!

楼主(2012-06-28):
求一款MOS管,用单片机STM32控制SIM900a供电电源,STM32的供电电压3.3V。MOS管控制的是4.2V供SIM900a电源的通断,电流最大2A!求各位帮忙推荐下,以及电路如何搭建!多谢!

网友A:
至于电路 控制引脚上拉 STM32 低控制 三极管 三极管再拉低mos控制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从来没接触过MOS管,能问您一下这个需要加三极管?那能满足SIM900a用2A的电流么?

网友A:
用三极管是控制电平的问题

网友B:
ST网站自己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看是这样接么!其中VDD是单片机的高电平,MOS管的S端接SIM900a的电源脚,然后MOS管是PMOS管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最好的R118两端并个电容或者BJT基极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您帮我看看电路可以不!

网友A:
仿真没用,还不如自己实际焊接验证呢
对你的图我就不发表意见了,你自己实践下吧
这样才能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少电容麻烦您指点一下,我刚才搭了一下用示波器看了,负载没那么大,不知道2A电流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多谢了!

网友D:
标记一下!

网友E:
5楼怎么画了个NMOS?7楼也是。。

网友E:
肯定不能用NMOS,自己想想为什么。

网友F:
5楼怎么画了个NMOS?7楼也是。。
引用 网友E:

老大,5楼是PMOS

网友G:
呵呵,P 沟道的MOS用法和用PNP的三极管基本上原理是一样的,自己查查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恩,5楼型号是PMOS,画的符号是nmos,pmos箭头朝外的,7楼的型号,符号都是Nmos^_^

网友H:
5楼p mosfet ;7 楼n-mosfet

网友I:
5楼型号是PMOS,画的符号是nmos,pmos箭头朝外的,7楼的型号,符号都是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