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怎么求波形的速度和加速度还有其位置?

楼主(2012-06-28):
RT,知道一个波形的高电平的时间和低电平的时间,怎么求其速度,加速度和位置(就是波形走过的位移)。。。搞的我好运的说,可以测出来波形不知道怎么算了?

楼主:
:(没人我去?

网友A:
高电平的时间和低电平的时间  =》矩形波?
速度,加速度和位置              =》没听说过波还有这说法的,怎么定义的说?

网友B:
楼主的表述有问题

网友C:
波形代表什么物理量呢

楼主:
我就是觉得没办法求,所以很无语,我现在可以把波形的高低电平给测出来,可是老大还要让我将波形的速度加速度还有位置曲线在labview上显示出来,可是那个labview我搞的很纠结的说,俺同事的说法可以将波形还原,可是我怎么算呢???我表示各种无语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