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169解调FSK,出现异常错误,求解

楼主(2012-06-28):
         附件是源码,实现功能是解调FSK。实现的基本流程是:a.将FSK信号数字化;b.捕获脉冲,计算脉冲宽度;c.比较脉冲宽度个数,实现解调。
芯片型号:MSP430F169XT24MHz的晶振。
由信号发生器产生持续的FSK信号,传输波特率为500,载波频率分别为:10KHz20KHz
解调出来的信号经P1.5口输出,输出的波形如下所示:

由图可见,正确解调FSK信号30S左右后会出现大概15S时长的没有信号的现象,而且是周期性的出现。

请问:
         是我哪里配置出现了错误,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由于刚接触,很多不太懂,问的问题也比较简单,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各路大侠,会的给个思路,不会的给个人气:$

网友A:
没看见图片,看看你的代码再说

网友B:
检查时钟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一下具体怎么检查吗?先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o⊙)嗯,请多多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