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中没有用到的代码会被连接到.out文件吗

楼主(2012-06-28):
工程中需要使用UCGUI库,库中很多文件用不到,库说明中提到说如果编译器会把没有用到的代码也连接到.out的话需要手动精简代码
请问CCS编译的时候,工程文件中没有用到的函数会影响最终生成的代码的大小吗,还是需要在CCS中设置相应的优化选项才可以?

网友A:
自己写两个库试一下就知道了
一个库里有函数a和b
另一个只有函数a
主程序调用函数a

看两个out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B:
是吗?我也来试一下,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