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接通瞬间电容充放电情况

楼主(2012-06-28):
话说电路接通时QK0.9能导通,之后能自动关闭,请大家讲讲工作过程是如何的,另外,对于RK07 RK08 RK09的取值如何确定,请大师们给话

楼主:
没人愿意说么,难道是分给的少了,还是知道的人太少了啊,:'(

网友A:
这个好分析,直接multisim搭建电路,瞬变分析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B:
1.V12*(RK9/(RK9+RK8)>0.6 V
2.  V12*(RK9/(RK9+(RK8+RK7)<0.6V
3.  RK7*CK03满足你需要动作时间常数

网友C:
上电的瞬间CK0.3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电压可认为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加在RK0.8上的电压也是V12.

楼主:
5# flyriz 电压不能突变,为何电容两端电压能直接到v12电压呢

网友D: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的瞬间CK0.3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V,所以rk0.7是电压为0V,rk0.8上端电压为12V。

楼主:
7# jiuri 这样说上电瞬间rk0.7上无压降,电流也没有了

网友:
上电瞬间CK0.3相当于导线,rk0.7上无压降也无电流,rk0.8为12V,所以导通。之后CK0.3充完电后为开路,QK0.9基极电压下降关断。

网友E:
没看明白!我是不是晕了!

网友F(2013-01-30):
引用 网友D: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的瞬间CK0.3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V,所以rk0.7是电压为0V,rk0.8上端电压为12V。 ...

网友F:
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瞬间电容两端压降 为0,V12全部加在下边两个电阻上,此时三极管导通,随着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逐渐升高,V12由两个电阻分压变为三个电阻分压。充满后,三极管关断。需要选取合适的R 8 9 10满足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