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long型变量之间比较大小

楼主(2012-06-28):
单片机中long型变量之间怎样比较大小?
变量定义:
unsigned long idata flash_addr;
unsigned long idata addr;
addr=0;
程序中addr会不断自加,当addr>flash_addr时,程序结束。
当初始化flash_addr=0xff时,程序正常执行;但是当flash_addr=0x01ff时,程序会不断循环,无法结束。
忘高手指点!

网友A:
关键问题:addr是在哪自增的,中断内?

网友B:
flash_addr = 0xxx;
for(addr = 0; addr < flash_addr; addr++){
    ....
}

楼主:
2楼:
在调用子函数的时候,读取flash中的数据时自增的。

网友A:
1. 实验3L的测试办法;
2. 跟踪addr值的变化,看有没超过0x1FF;
3. addr初始化值直接设为0x1FF;

网友C:
检查自己的程序,看看是否循环或其他地方更改了 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