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4063升压扩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8):
亲,不用扩流

网友B:
2.5W的输入,输出9V,还扩什么流呀

楼主:
如果输入5V/2A,输出不扩流行么? 希望能将效率最大化

网友A:
关注效率,那就表用34063了

楼主:
输入5V/2A,输出9V,希望能将效率最大化, 加扩流行吗,输出电流最大能达到多少

网友C:
外扩功率管,在PCB布局方面很难做好,开关损耗比较大,加上MC34063的频率较低,电感不能过小,铜损、铁损等因素,效率很难做高; 如果没有成本压力,建议选择其它成熟的Boost器件吧。

网友D:
干吗不用手册里面的电路?MOSFET是低栅压的吗?这么低输入电压,还是关个双极型三极管易弄。

网友D:
34063这样加三极管,具体自己试验

网友D:
具体最大工作电流,由外接的三极管及电感,整流二极管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