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2843做的开关电源原理,找出一个问题给10分!!!

楼主(2012-06-28):
电源输入端为直流+12V,经过隔离变换,得到隔离的12V/1A。电源用在这里主要就是隔离用。

网友A:
电源输入端为直流+12V,经过隔离变换,得到隔离的12V/1A。电源用在这里主要就是隔离用。
引用 楼主:

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标题中的“TL4832”错了。

楼主:
3# lyjian 不好意思,这个是个严重错误

楼主:
2# 不亦心 推挽?整个图纸是抄的别人的,TL2843是推挽输出的

楼主:
还请各位版主和网友们帮忙分析下,谢谢,后续调试过程将陆续发到网上

网友B:
以R8的阻值来看,芯片6脚是不会有驱动输出的。

网友C:
R8去掉不要

网友C:
R9驱动电阻偏大,应该小一半以下可能比较好,需要验证

楼主:
7# st.you R8是标红色的,是将来调试用的,这个阻值需要再调整

楼主:
各位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实际电路?发出来参考下?

楼主:
2# 不亦心 请教一下,为什么高手都推荐推挽呢?买了几个样件,都是用的3842做的反激,还请指教

网友D:
R18为3.8而不是3.9

网友E:
没有死负载 恐怕空载会有问题

网友F(2012-08-12):
这个电源初次级共地应该不是隔离输出,IC8脚要加个小电容,输出加假负载

网友G:
输出端的LC滤波的L貌似标着0.5A呢...

网友H:
弱弱的问一下,我怎么看不出来是推挽啊?谁简单的给我说一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