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延迟问题

楼主:
目前小弟在做个小实验。需要将一信号延迟一段时间后再输出。但是仿真的结果都不对。希望各位给点建议

module delay(clk,sigin,clkout);
input clk,sigin;
output clkout;
reg clkout;
reg [0:4] cnt;
integer k1;
always@(posedge sigin)
begin
if(sigin==1)
k1=1;
else
k1=0;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k1==1)
begin
cnt<=0;
end
if((cnt<4)&&(k1==1))
begin
cnt<=cnt+1;
clkout<=1;
end
else if(cnt==4)
begin
cnt<=0;
clkout<=0;
k1<=0;
end
else
clkout<=0;
end
endmodule

需要对输入的信号延迟t时间后再输出

需要对输入的信号延迟t时间后再输出

上面程序仿真出来的波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上面程序仿真出来的波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2-06-28):
我qq 117519992也可以加我 谢谢

网友A:
怎么这个问题那么像我当年招聘时出的题?

网友B:
应该是没有reset引起,cnt初始值不定。

网友C:
我觉得代码里面有问题,两个进程同时对K1进行赋值这是不可以的。
另外你的顺序执行的时候也有问题。

网友D:
楼主要是理解了奇数分频的代码,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