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线通信的几个参数的理解

楼主(2012-06-28):
频率偏差(Deviation)
接收滤波器带宽(RX Filter BW)
问题1:第1个参数怎么理解呢,对发送、接收都有影响吗?
问题2:第2个参数只对接收器有用,对不对?
问题3:频率偏差、接收滤波器带宽如何选择,能达到最好的通信效果?我用的CC1100E,手册上讲的不是很清楚。如果通信频率为480MHz,无线模块晶振26MHz 20ppm,波特率38.4KHz,这几个参数如何选择呢?
问题4:频偏、接收滤波器带宽都影响接收灵敏度吗?误码率与这些有关吗?
问题5:附件图中的BWsignal如何理解,这个值怎么确定呢??
谢谢!!!

网友A:
频率偏差(Deviation)
接收滤波器带宽(RX Filter BW)
问题1:第1个参数怎么理解呢,对发送、接收都有影响吗?
第一个参数是0和1的偏差,是正常的,理论上可以任意选择,具体参考卡森公式。

问题2:第2个参数只对接收器有用,对不对?
是,这个带宽覆盖发送端有可能发过来的信号带宽,要把发送端的误差计算在内,带宽外的肯定是不需要的信号,将其滤除掉。

问题3:频率偏差、接收滤波器带宽如何选择,能达到最好的通信效果?我用的CC1100E,手册上讲的不是很清楚。如果通信频率为480MHz,无线模块晶振26MHz 20ppm,波特率38.4KHz,这几个参数如何选择呢?
从FSK本身来说,理论上越大越好,(类似与数字电路中,0用0V表示,那么1最好用几V呢?不考虑实现的话,越大越好),参考卡森公式

问题4:频偏、接收滤波器带宽都影响接收灵敏度吗?误码率与这些有关吗?
有关

问题5:附件图中的BWsignal如何理解,这个值怎么确定呢??
发送端发出来的信号带宽(不算发送端和接收端的频率误差),与DEVIATION和本身的相位噪声有关,DEVATION越大、相位噪声越大,那么带宽越大,窄带通信中的窄带,说的就是这个带宽要窄

谢谢!!!

网友A:
CC**这个系列的芯片虽然功能强,但不容易上手,因为各种带宽各种增益和门限都能自己设置,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初学者容易迷糊。不像SILABS或者NODIC,傻瓜操作,所有的细节都封起来,没有射频基础也很容易上手。
搞不清楚的话可以先按照 SMARTRF STUDIO中的推荐值来,后续慢慢学习,一个参数一个参数来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