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翻新再利用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我公司做数控系统的,有些客户试用系统2,3个月后退了回来,因为使用过不能再当新的发给客户,需要翻新,比如说一个机器已经使用了1年,那么我们认为里面的PCB板都已经没有再利用价值,需要报废。问一下大家,里面的PCB板使用多长时间内还可以继续装配使用?半年,1年,还是2年内的。

还有机器里面的工控主板和显示屏使用多长时间内还可以继续装配使用?

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的经验啊,(电路板寿命,老化等)

网友A:
没有特殊应用. PCB板的寿命是很长的. 当然发热受潮等因素会影响到寿命.
还有就是上面的有些器件是有寿命的.

网友B:
pcb寿命很长,设计好的产品,用个7、8年很正常!

网友B:
我们有些产品,寿命已经达到10年。因为公司也才成立10年。:victory::lol:Q
老不坏,也着急啊。。。。:(:'(:@

网友C:
有什么好着急的,在设计初期可以做寿命试验,选一些器件,就可以保证很大的概率在规定的时间失效

楼主:
我们也没做过寿命试验,不知道板子能用多久啊,如果用了1年以上的板子,再装到新机器里,坏的概率会大还是小啊?

网友D:
装进去之前先测试一下
特别是容易老化的元件
电容啊之类的
如果各方面性能指标正常的话
可以装,没有关系
6# 初级工程师

网友E:
别怕,客户看不到明显差异的就大胆用,坏了还能做失效分析,增加经验呢。
售后服务做好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你们公司有专门的失效分析团队不,我听到失效分析的课,现在我们这边没有专业的人做这个分析的,如果想学失效分析,怎么开始呢

网友F:
PCB板1年怎么可能使用不了,好的PCB板可使用十年以上呢。重点做好售后服务,让客户能感受到及时解决问题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