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 MIC5801 驱动继电器。

楼主:
打算用 MIC5801 驱动12V的继电器,官方文档典型应用如下图:

按照这个原理图接,没有成功。我干脆把单片机的连接去掉了,也拔掉了5V电源。仅接了DC12V电源。
现在的问题是:1脚、22脚接DC12V的负极(作为GND)没发现问题,如果把11脚也接DC12V的负极,芯片马上就发烫
11管脚到底是接什么的?难道5V 和 12V 不能共地吗?这样就麻烦了。
有MIC5801用过的朋友请指教,先谢了!

网友A(2012-06-28):
肯定可以共地
发烫估计你有什么地方接错或短路而已

楼主:
确定是IC坏了,换一片就好了。
散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