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侃侃各家芯片可靠性,价格,开发难度等之问题

楼主(2012-06-28):
开始学用的ATMEL的东西,用过意法 三星 Silab的东西,之前一直以为SILAB的很不错,前几天群里说C8051很不可靠,就疑惑了,自己用的还可以啊?就来了问题,没用过的TI,仙童,nec这一类的芯片厂商,这些厂商的产品怎么样?大家就聚在一起侃侃都用的什么芯片做设计,然后把自己用过的芯片感觉怎么样写下来,分享给大家。

楼主:
用得最多的是C8051系列,这东西比较贵,但是在8位单片机家族中,个人感觉它已经做到极致了,而且开发难度小,如果单人做个什么项目,用这样的芯片很快,但是如果是批量化的话,功能又很简单,那就不建议使用,成本是一个大问题。自己坐个沙发,欢迎大家给出自己的使用经验……

网友A:
所谓可靠性,一般指电磁兼容emc设计,特别是抗电磁干扰度EMS设计,这是系统工程。具体到芯片本身素质,肯定有差异,但只要满足整体测试指标,不必太纠结。EMS有整套量化的测试指标和设备,也有根据指标要求改进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有书可对,一点都不悬乎。老板提要求,就要他去买设备,否则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悬乎的。

网友B: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客户购买了我的320240液晶驱动程序,显示字符和图片正常,画线和画圆的时候出现少点现象。了解之后得知对方使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我调式程序使用的是AT89S52,想想,这两个单片机是兼容的呀,于是又重新梳理程序,没有问题,叫对方用AT89S52单片机试一下,果然一切正常!我还不服气,以为对方的硬件连接有问题,于是亲手用STC89C52单片测试,同一块开发板,同一组连线,同一个程序,同一块LCD,STC89C52在画线和画圆就出现少点现象。因为画线和画圆需要频繁读写IO数据和处理数据量较大,这时候单片机的性能就反映出来了。从那以后,再也不用STC单片机了。

楼主:
希望大家如四楼一般,给出自己在实际中遇到的芯片问题。说到液晶屏,C8051做这个工作绰绰有余,用它反应动态的线图问题也不大。

网友C: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客户购买了我的320240液晶驱动程序,显示字符和图片正常,画线和画圆的时候出现少点现象。了解之后得知对方使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我调式程序使用的是AT89S52,想想,这两个单片机是兼容的呀,于 ...
引用 网友B: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客户购买了我的320240液晶驱动程序"
这个也可以有啊???!!!
你的世界实在太奇妙了,求分享经验心得啊
这样的客户哪里找...

网友A:
开发板都是玩具,换个环境89s51一样可能少点。

网友D:
开发板都是玩具,换个环境89s51一样可能少点。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糊弄糊弄学生,上面的例子也是停留在书本水平,都不能用到实际中

网友E: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客户购买了我的320240液晶驱动程序,显示字符和图片正常,画线和画圆的时候出现少点现象。了解之后得知对方使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我调式程序使用的是AT89S52,想想,这两个单片机是兼容的呀,于 ...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看来不适合做51开发。。。

网友F: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客户购买了我的320240液晶驱动程序,显示字符和图片正常,画线和画圆的时候出现少点现象。了解之后得知对方使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我调式程序使用的是AT89S52,想想,这两个单片机是兼容的呀,于 ...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跟芯片关系不大~各芯片有其特殊性,并不一定完全兼容,即便兼容不一定能发挥该芯片的水平~即便是差别,也不至于差别如此明显~在数据手册中应该能找到原因~

网友G:
大多数工程师为了节约成本或者赶工期,不会认真读手册,尤其是动辄几百页的原文。

单就单片机来说,我认准了AVR,8位不够就32位,别家的根本不考虑。51系列只有USB2.0的68013,这个烂东西在KEIL的环境下简直是一种煎熬,调试手段落后,代码超大,RAM不足,实在很痛苦。
最近开始接触ARM和高温的FPGA,这个首选就是ACTEL的FPGA器件,当然也是要只选贵的,不选便宜的。因为量小,有高温的要求,可以不计成本。

网友H:
AVR,为什么呢?STC不是也挺好的么?不过FPGA就是选ACTEL了。这个我用过,确实不错。

网友I:
还是只会抱着开发板玩的学生党路过。。。

网友B:
我的回帖怎么变成主帖了呢?还有那么多人质疑。就像我以前的一个回帖,说C语言里的问号表达式比if...else结构效率低一样没有人相信,直到贴出测试代码。哎。。。由他去吧。。。

网友J:
就像菜刀与砍柴刀比较: 你说是比砍柴好呢,还是比切菜好呢

网友K: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客户购买了我的320240液晶驱动程序,显示字符和图片正常,画线和画圆的时候出现少点现象。了解之后得知对方使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我调式程序使用的是AT89S52,想想,这两个单片机是兼容的呀,于 ...
引用 网友B:

STC是烂,但是你这事真不光STC的事,明显是因为STC速度更快,时序速度使液晶ASIC跟不上反应造成

要说不用哪家的,我就不用ATMEL的,再也不用!为什么?就因为AVR!完全不负责的停产和长时间缺货,当年弄得我一团糟,混帐公司!

网友L:
回复 网友B:
你的这句话: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客户购买了我的320240液晶驱动程序
偶看了无比悲催!

网友M:
呵呵,LS是买主?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我是想,人家的驱动可以卖钱,我做的就卖不掉。心中那个悲催啊!

网友N:
STC的的确不错,现在用的是NEC的,刚开始学,很不适应。特别是小日本的编辑器。很不方便,之前用过STK的,51的核,用着还不错,就是有点小问题。解决了就没事了。

网友O:
我们都在用STC。感觉确实有些问题
读写总线时,感觉高位地址驱动波形太差了,有些产品会数据出错

网友P:
还有什么比自己亲自用过的更有说服力呢

网友Q: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客户购买了我的320240液晶驱动程序,显示字符和图片正常,画线和画圆的时候出现少点现象。了解之后得知对方使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我调式程序使用的是AT89S52。。。。。
==========================================================

按这么说,我把在AT89C52上正常驱动1602的程序移植到STM32上,跑72MHZ,居然不正常,从那以后,再也不用STM32单片机了。。。。嘿嘿

网友R:
好多托啊……:lol